NEC E660开机无显

楼主(2008-04-26):
NEC E660开机无显,开机电流为1.04安左右,用4位检测卡测试为主板未运行起来。
经查主板CPU供电芯片旁电容短路,一保险烧坏,更换被击穿电容和保险,开机一切正常。
运行2天后,机器在运行中突然无信号。重起无显,回到先前的 故障。
查主板电容又被击穿,保险又烧了,换后依旧开机无显。开机电流为1.34A左右,测试卡检测代码时为2817,时为382F,时为0C0E。
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换个CPU试试.CPU电容有短路怎么能开机的?如果CPU电压没起来.这个电流太高了.

网友:
cpu 换过了,还是不行,我准备换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