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4d040h2 跑自检跑停怎么修

楼主(2008-04-26):
所有的模块都能读出来。能开自检,但是跑到这一步就停下来了,再无反应:
TEST NO. 38
TEST NAME OPTIMIZE
TEST STEP 0C
CYLINDER E36C
每次都是跑到这里就停。
是固件坏还是磁头坏?请懂的人解答一下。
我的QQ:53586735

网友:
头坏、缺陷太多
都会停在38
先检查一下头

网友:
谢谢指点,太感谢你了。
不过,磁头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
你可用PCI3000的磁头测试看下,还有就是固件再用PCI的检测更直观,如果是因为坏道可以做了坏道再开SF,这样成功率要高点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的指点,真是太感谢了.要是来武汉的话,我请二位喝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