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6):
有台LG775FT,之前故障是高压打火,显示器点不亮,无光栅,
换高压包后,能点亮,但光栅比较暗,亮度和对比度都调到100了,
还是很暗,高压包上不能调节,G2极电压有300V,这也算正常了,
想进工厂模式,不知道如何进入,有知道的请说下。。。。。。
点不亮

网友:
先确认各按键是否正常,然后在开机状态按住SELECT键,同时再按住电源键,一直见屏幕闪下后松开两键,进OSD菜单选择消磁项,即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2009-02-13):
按住电源键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