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600A显卡板问题

楼主(2008-04-26):
请教一下朋友们联想昭阳E600A显卡板是经常坏了
不知道哪位朋友能告诉一下这样的板子通病是什么呀
NV5200显卡芯片都换了
放到主板上测试卡出6E,还报警显卡不过
哪位朋友有这样的电路图能不能提供一份上我们大家都学习学习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进来呀
帮帮忙呀
能说说通病也行呀

网友:
本人遇到过几台,做了NV5200显卡芯片,显存都没有好,有一次做了可以显,但图象会上下跳,希望修好过的来传教经验

网友:
正在修跟你一样的机器 我的是外接显示器正常 本机器花屏

网友:
加焊显卡板与主板的接口

网友:
这个接口是容易坏 不过更容易人为的焊坏  显卡芯片换过了不代表就换好了  建议继续在显卡上找问题 别把问题扩大 我遇到个外接正常屏不显示的 换了就好了  还有个花屏的我直接拆下来从做就好了跟接口关系不大 只要下面没有开焊接口没变形就没事

网友:
这机器我修了不少,还没有遇见显卡坏的。都是些档00的主板。CPU 北桥南桥的电压都正常。诊断卡跑00。把所有的电感都加焊 了一  遍,稀里糊涂地就好了

网友(2008-09-30):
接口问题你们一般采取什么方式搞定的,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我手上有一台故障机和一台好机,我把好机的显卡板放在故障机内就好了,而把故障机的显卡放在好机器上也是好的,然后还回原来就是不行,可以确定是接口的问题,可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网友(2009-01-01):
我也一样啊,求助

我也是这样的啊,这个本本修了两次了,第一次显卡烧了换了后好了,过了半年就出现楼主的现象了,换了一个5200还是一样的啊,BIOS也刷过了,显卡接口也拖了,显存也搞了,1845也换了,就连显卡的晶振我都换了,还是不行啊,求助,晓得的朋友加我QQ641225,,感谢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还真遇到,外接正常.接屏不显.芯片在邮购中,回来告诉大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