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GE CPU供电高

楼主(2008-04-26):
一快 ASUS P4GE-MS主板 上1.7 电压是1.8V 上假负债也是1.8V 客户反映不小心把机箱碰倒后出现这种情况的 南北桥 CPC座都没虚焊 怎么办??
cpu

网友:
电脑不亮了还是怎么着?
1.8也不算高

网友:
就是
1.8V而已不算高
LZ把具体的故障现象说一下

网友:
现在已经修好 。。测AGP供电管APM2054NGG502 S极没电压输出 用60N03代换 正常 1.5V 内存供电管也无电压输出 也是这个型号的 也是用60N03代换 后 一切正常 主办可以点亮 但是我不明白了 为什么 机箱摔了一下 会把这两个管子摔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