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数码F708M

楼主(2008-04-26):
神州数码F708M 开机有继电器吸合声,黑屏,开机盖,二次电源供电的电阻J101烧黑。
二次电源供电电压,68V 从电源出来,中间经过电阻J101,不知道多大已经烧糊,  不管接多大阻值的电阻换上就都烧,这个是经过以个电感L715给二次电源开关管D极供电的,和高压包6脚通过二极管D720相连,这个电阻总是烧糊  应该怎么修。是不是高压包坏了。那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二次电源管有没有击穿,也不知道楼主测试没有,行电流有多大,也不排除高压包短路的可能.

网友:
我试换了几次不同阻值的电阻。只烧电阻。开关管不坏

网友:
测下开机瞬间电流看下是多少,大于500MA包挂了。。。。。。。。。。。。。

网友:
刚刚换了个3.3欧的,没烧,不知道一会…。

网友:
刚查了一下。原来这板子和KTC 7002FE 一样的,通病 就是这个电阻瞬间电流无穷大。可以用铁丝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