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L17CH间歇性黑屏维修求助!!!好象是通病,查了好 ...
LXM-L17CH间歇性黑屏维修求助!!!好象是通病,查了好久希望有维修经验的告知。。

楼主(2008-04-26):
LXM-L17CH间歇性黑屏维修求助!!!
大概20分钟-2小时会出现黑屏的现象
此时黑屏电源灯还是黑的。
刷过MCU
换过灯管。
补焊过。
都是一样。
现在想问下大概是什么问题。
如果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的话。
那我求一片。
代价回贴。或者PM
今天一定要发的,客户吹的急。。
维修经验
通病
黑屏

网友:
我肯定是变压器(也就是高压包)的问题。你可以换式式。

网友:
可以看出楼主也是有一定维修功底的人,提供一点维修思路供参考,首先要确定是哪部分的问题,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板,屏,可以用不同的板带换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
先用代换法吧,,把能换的。列如驱动板,电源,高压板,先做个排除! 剩下的也就所剩无几了!

网友:
我有原始电源板,可能就是你的那个电源的板子的变压器坏了,需要的话联系我。QQ:948539843.价格公道!

网友:
你的MCU型号是M6759的吗?这种MCU是硬件故障的多,光刷程序是没用的~~~~~~~~~~~

网友:
黑屏以后要再判断MCU是否还是输出高电平给高压板啊,先判断是主板这边问题还是高压板那边的问题在来定夺啊,,光一个表面现象谁能100%肯定呢?

网友:
这种情况下,你应该用排除法来解决了,从你黑屏后电源指示灯灭就应该判断是电源板还是主板了,在从中去查

网友(2008-06-23):
这种问题是最不好修的,出现这个问题的可能有保护电路出现保护(分部分判断),也有可能是有些零件工作时间长了温度高了而出现的问题!

网友:
我的联想15也是这个问题,用一段时间就黑屏一两秒,黑屏的时候电源指示灯正常。头疼中

网友:
M6759的MCU是硬件问题,不是程序问题,所以遇到这种故障,必须更换MCU。楼主所述的故障类似这个问题,7楼也回答这个问题了。

网友:
明基17花屏
开机就有彩色直线
送来我加焊了一下不花了
用了10分钟主芯片好热又花了

网友:
对 M6759和NT68F63L 都必须更换硬件 重新写程序(注意程序的版本) 后才能正常使用而不会导致有新的问题出现

网友:
这种故障的机器不好修的话直接换通用驱动板就可以了 ,比较快捷

网友:
说说我是如何维修这种机子的。先拿一块坏屏,接上灯管点,不出现黑屏故障就是灯管坏。还一样就换外接高压板看显示时间长正常否(单独外接电源到高压板)。如果主板故障会出现白屏一下。是高板板就是正常显示了。本了修好了不少这类机子。大多是程序刷了就好,也有要换M6759和NT68F63L 才会好的。作为维修人来说,能省则省,能不换就不换。但一定要长时间试一下机。

网友:
用代换法可以很快找出是哪里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