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问题求助呀,

楼主(2008-04-26):
精英主板NFORCE4-A754
我有几块这样的主板都是这种问题,第一次开机正常,但第二次开机就开不起了,要拨掉电源再插上才能开机。我原以为是电源的问题。但现在我电源也换过,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现在只好请大家给我看看了。
掉电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或者桥有问题

网友(2010-04-14):
邹欣勇
IDE2附近的Q40损坏,P沟道场馆

网友:
如果你的板子是从机箱里拿出在外面开机。应多如开机电路和CPU电源IC、场效管有关。。。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用示波器打一下晶振的波形,再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不能开机的时候 在查下条件吧

网友:
现加焊一下桥 不行换个I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