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基17寸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和电源板电路图

楼主(2008-04-26):
急求明基17寸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和电源板电路图.型号为:FP71G+.此显示器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在一起.谢谢,在线等.

网友:
是不是电源和高压部分都坏了,
不能修理了,如不能修理用别的板可以代换的啊

网友:
能把板子上面的IC型号报上来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改换了一块高压板.高压板烧了.电源部分是好的.也就是明基的通病.

网友:
灯亮但没有 显示是 明基的 通病。换一块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2009-05-29):
明基FP71G+高压板电路图

网友:
有2个板子  不知道你用哪一种  发个图上来

网友(2009-11-14):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电源图呢

网友(2010-04-15):
我也想要图啊,我的板上烧了一个小洞啊

网友:
好东西真的不错,可惜自己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