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S6菜单乱跳故障

楼主(2008-04-26):
一台107S6开机菜单就跳变,打开盖子把显示器按键连接板子的连接线的接口拔掉,开机菜单没有跳了。所以就怀疑是按键的问题了,一般按菜单都是按OK键,所以首先就换掉这个,然后连接上过后,开机就没有跳变了,飞利蒲的107S6显示器我遇见了几台了,所以把故障写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按键漏电就会乱跳,我的就是跳位,全部换完后就OK了!

网友:
说的很对.我也遇见很多,确实不几乎有同样故障的显示器都是这个问题,换了按键就好了

网友: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OSD菜单跳出的原因还有很多。

网友(2008-05-26):
我一般直接全换,还没有遇到过不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