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平高压帽处有异响

楼主(2008-04-26):
17纯平高压帽处有异响,声音比较大。也比较吓人。一响声,显示器马上黑屏,又马上恢复过来。

已经清洗过,换过高压帽,也涂上规胶了。还是一样呢!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17纯平高压帽处有异响 ,已经清洗过,换过高压帽,也涂上规胶了。还是一样呢!
---------------------------------------
你确认处理好了。高压帽打火不是好处理的,出了要换高压帽,涂硅胶,洁净是最重要的。必须保证高嘴、高压帽、高压线等都已清理干净。

一般是逆成电容变质造成阳极高压过高。如果阳极高压正常,就要注意高嘴附近的玻壳上是否有高压烧痕,要做绝缘处理。

网友:
高压嘴那可以清洗处理,更换高压帽,,如果没有经验最好连包都换了,彻底,

网友:
这样的机子我修过
   更换高压包就行拉   是高压包对外放电

网友:
你首先把整个高压包清理一下用酒精洗
如果不行就只能换高压包了
还要查电路上问题了  逆成电容了

网友:
要干的干净绵布把显像管内擦干净

    要注意不要触电!

换了高压帽,像管内还是有东西,一样会响滴!

网友:
直接把高压包换掉就ok了吗?

网友:
换高压包,还是换这个比较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