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假负载上的总线时钟与主时钟的区别

楼主(2008-04-26):
我想知道478假负载上的总线时钟与主时钟的区别。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修的这个坏主板,假负载上的主时钟对地阻值是零也就是对地短路拉。
测量总线时钟上也有0.3v电压。

网友:
总线时钟与主时钟的区别不太明白朋友的意思,我不知道假负载上有总线时钟啊。CPU应该就2组时钟吧。如果是754,939,940的CPU会有给内存的时钟,也不是总线频率啊。我觉得朋友你还是看插槽上的时钟信号正常吗?先判断时钟IC正常吗?

网友:
什么总线时钟,主时钟的,CPU 就一个时钟啊,而且比其他时钟的电压要小就是了

网友:
建议换一下时钟芯片,有可能是坏引起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