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17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8-04-26):
清华同方17寸液晶显示器    刚开始不接信号的时候.OSD菜单中间几个"无信号输入"是花的..另外都正常..接上信号后有一部分是花的..
我拆机重新插了一下屏线,试了几次还是一样.后来连图像也没有了..上电时电源指示灯一直闪..
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楼主先看一下电源正不正常,如果12V、5V不正常会引起比较古怪的现象,电源好的话就查驱动板了

网友:
就是有一个古怪的毛病  第一天傍晚客户拿过来我试了一下,OSD菜单那几个"无信号输入是花的"另外正常..多试几次,就会出现黑屏电源指示灯不停闪..面板上的安键也失控了..
第二天早上我拆机修的时候,发现又重复了昨天的故障了(OSD菜单那几个"无信号输入是花的"另外正常..多试几次,就会出现黑屏电源指示灯不停闪..面板上的安键也失控了..)
驱动板供电都正常的..刷MCU的工具老大拿回家了,没得刷  我只是加焊了一下还是老样子

请教一下chmclx师傅   是不是MC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MCU的问题居多了,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确定在不受控的情况下,驱动板上的3.3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