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不工作啊

楼主(2008-04-26):
一精英L4S5MG-GX+5.0A板子,CPU不跑码,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BIOS也刷了,在PCI上测有时钟,底座也批了,但就是不跑码.现在应怎么查
                                                                (1.78V)       (2.61V)

复位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这样的扳子电容爱鼓  爱坏 6。3V 1000UF的  还有就是小点的 内存旁
这样扳子坏了 一般别修了 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