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能插2根

楼主(2008-04-26):
现象是这样的  这块主板有3跟内存插槽,其中一根坏了,另外两根都是好的 单插一根内存都可以使用,但是2个插槽一起插入内存只能认出一根的容量,请问是什么道理?
板子是技嘉GA8IRX

网友:
升级一下BIOS看看,好大的内存呀,这个板好老了

网友:
应该是因为板子的问题,兼容性做得不太好。

网友:
技嘉的板子大多都这样啊。我也有和你一样故障的技嘉板子,815的845的,3插槽,插一根内存正常用。2跟不是不过内存就是开机就蓝屏,,内存的电压空载3.3V,插上就变2.3V.扔一边去了,不会修

网友:
内存的电压空载3.3V,插上就变2.3V.

网友:
呵呵  我也放弃了  让他们单用一根512的 正好 还 能 卖掉一根512的内存 ~~

网友:
你两条内存的电压一样.会不会有兼容问题.

网友:
要是用一条可以的话  那就是不兼容啦

网友:
供电不足?DDR1的内存核心电压是2。5V,还有VTT电压是1。25V左右,你仔细测量一下,如果电压不够检查供电的MOS管,运算放大器等元件,不要轻易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