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a8 不开机.不加电.

楼主(2008-04-26):
希望有高人指点. 我现在不知道从和做起了. 联系我或在帖子上留言> 谢谢, qq549690110

网友:
有很多机器在清coms,或者短接coms后好使了。。。。建议lz把问题说的具体点

网友:
谢谢 能这么快回复 .

我的板子是这样的 我有三个A8主板都有问题,一个是开机没有动作.一个还机了诊断卡(6个灯的)234常亮5闪不停,跑80自动重起,重起后2常亮5闪不停跑3C CPU很热 桥不烫  没有开机.  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CPU是PM1.4的 内存.DDR128的. 希望楼主帮忙解决 万分感谢.

网友:
这种现象显卡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你要把着个机子的启动过程要搞清楚了那样你才不会走弯路

网友:
不可以还是老样子。

我的主板还是老样子,没有办法就改放弃了,我试过好多办法了就是不可以啊 。麻烦大家在给我点思路好么 。  谢谢了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北落师门 -5 灌水嫌疑!

网友:
大家帮忙解决下 让我放弃我很伤心的。

我和哪个板子 共同度过了 1个多月它也不见好转 谢谢高手指点下。

网友:
等待解决 谢谢帮帮我吧  大哥们
对了 电都有了

网友:
请版主 把我的问题删了吧  我看是解决不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