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晶振的压差是多少呢?

楼主(2008-04-26):
如题目
还有就是主板声音没
排除软件驱动故障
给个维修思路

是集成的声卡

网友:
声卡芯片型号是什么?

声卡是独立的还是板载的(这句话纯属凑字数,要不不让发表回复 )?

网友:
是集成的声卡是集成的声卡是集成的声卡是集成的声卡是集成的声卡是集成的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