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TM190M2-L01 严重拖尾

楼主(2008-04-26):
三星 LTM190M2-L01  严重拖尾  ,驱动板已换,已确定是屏的问题,屏驱动IC LRU4312X1A 也换过还是一样,高手帮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两块芯片,把整块板的IC加焊了多次还是不行

网友:
我觉得是屛线问题,用酒精或别的洗屛线看看!!
我前天就修好了这样问题的屛。

网友:
已用通用驱动板加新屏线测试过,故障是一样的,已确定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更换屏上的贴片滤波电容!

网友:
该屏在显示静态图像时正常,在显示动态图像时反应速度奇慢。接修过两台机子型号不同,里面用的屏都是这个三星屏,故障都是一样.......
目前还在等待配件中.......

网友:
这应该是屏上的IC损坏所致。若修复最好能将结果附上。。。。。。。。。。。。。。。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 清华同方的T19AN 也是三星的这个屏 现在是花屏  而且反映速度奇慢. 和你说的故障差不多   本来怀疑驱动板  MCU温度稍高  今天准备定货呢   看来是屏电路的问题了  这台19宽屏才有了一年多就这样了  如果修不好真是太可惜了

网友:
我遇到了四五台刚过保修期的同方十九宽屏,有的是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反应极慢,退货了

网友:
换屏好了,你这只有这样,如果技术允许的话可以修修屏了

网友:
看来这应该是这块屏的通病,坛里有哪个高手修好过呀,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
除了屏IC就是PWM IC了。知道了又如何,IC你可以找到吗

网友:
是那个升压的IC吗?换过了 没用

网友:
看来这种故障出得比较多啊,大家都在寻找解决的办法。我也在等待高手们出招啊,因为我也有同样问题的显示器,等待修

网友:
目前已换过
LUR4312X1A         1790EUA                  5420CRZ
还有很多电容
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这么巧.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跟楼主现象一样啊

哪位达人可以救液晶一命啊.扔了真可惜..........

些屏主芯片不好买啊.买来也是坏的为多啊........可物

网友(2008-05-29):
我觉得换完,屏板上的时序控制器还不行的话,就是行列驱动的问题了,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下行列驱动试一下!

网友:
我觉的是屏的主芯片有问题,楼上有说的是芯片质量问题,我觉的也是,屏线可以用压屏机压下就知道那块出问题了,还有就是变压电路

网友:
我来说两名句:我遇到过此问题,屏不是三星的是中华的,在确定是屏电路故障的话,请大家注意屏电路上的贴片三极管、二极管,看有没有开路的,我的这台显示器就是不小心误碰后烧的贴片三极管,烧掉后就是这样的现象,如果是这样的原因,大家一定会修好这样的显示器,到时不要忘记请我吃大餐啊!!

网友(2008-07-15):
我这台清华同方也是这个机型,图像下半部分花屏,屏线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