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6):
我显示器是17纯平philips107F5,因为之前屏幕给调乱了/,后来怎样调都调不好.看不顺眼.歪斜的.就是显示器下面的按钮.窗口缩放.水平位置,垂直位置.窗口形状等等那些.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数据发给我.每样应调多少...急用!
显示器

网友:
按一下复位不就行了.别的不需要设置的.一台机器和一台机器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在哪里/?我真的设置不了.我就是想找和我同一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