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Q7T4通病换完C5705后插电白屏!

楼主(2008-04-26):
今天修了一显示器,应该是明基的通病,换了两对C5705的
三极管
,换了保险,能点亮了,但出了个问题,只要通电,不开显示器,他就是白屏,好像是通电后直接给灯管供电了,在按开关显示一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是那里出了问题,谢谢大家!
现在信号都正常,就是通电后白屏!
通病

网友:
屏应该是好的,因为现在除了不开机白屏外,接入信号线后屏都显示正常!也有画面
刚才测试了一下,有组灯管好像没有供电,而且输出电压只有1V!
[
]

网友:
检查降压管9024及其推动部分.

网友:
查看一下屏有没有供电,屏没有供电也有可能白屏的.

网友:
一体板上还有问题未解决,~~~~~~~~~~~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9024有两只,以前只换一只,昨天两天都换了,刚开机发现还是不行,后来发现,高压板输入的连接线断了一根!现在都正常了,开机白屏的原因就是9024!!!!

网友:
开光控制线路失控,,很好的经验我感触很多

网友:
有一次,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但由于时间的问题,我没再去查,现在想起来,应该是还有一个9024没有换

网友:
我也在修这显示器,可是供高压电源的电感电压怎么是18V啊,

网友:
看来还是通病,一般我是5707和9024通杀,加焊高压包和电容.以绝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