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跑00,又跑循环

楼主(2008-04-26):
一块845主板,跑00.发现cpu供电管坏了,换掉了,又换掉一8抓电源芯片。主板亮了,但跑c系列的循环,是不是io的事?请指教!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跑C多数是与内存有关CPU座焊有关,主要检查内存,内存供电,CPU座后。再考虑换IO芯片。

网友:
谢谢,原来CPU座的事。bga加焊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