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8-04-26):
815主板不过内存,打内存阻值AD大都正常,就有一线开路和一线短路(数具线),有一线开路可能IQ和北桥有空焊,一线短路我就怀疑北桥坏,找一块正常的815主板对比,哈哈也是那条线短路,看来这条线短路是正常的,为什么啊?我吹下IQ数具线都开路了。求教

网友:
不懂IQ是什么啊?请教!
主板内存不过,不知道供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2014-09-03):
我也有一块815的板不过内存,BIOS,内存槽阻值都测了,一个样,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