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26):
今天接到3台显示器,第一台,DELL15寸普平,据客户反应说,用着用着就模糊了,我只知道刚开始模糊,过一会儿就不模糊的,我把聚焦也调了没有作用,没办法了.
第二台,15寸的联想普平显示器,型号的LX-P14BC,比较老了,开机接上信号线亮绿灯,但是显示器黑屏并且无高压声,我测电源部分是好的.行管也测了是好的.是不是高压包坏了,虚焊的地方也补焊过了.电容那些也没有鼓包的地方.
第三台,七喜17寸纯平,型号是9KLR.屏幕偏红.外壳是七喜,里面是AOC的产品.我有AOC的电路图,可是又不知道是哪个型号的.
求个位帮忙分析分析吧.

网友:
第一台:可以试换管座。
第二台:查二次电源
第三台:查视放板

网友:
第一台.管座坏的可能性较大.本版有关聚焦不良维修的置顶专题.不过暂时被人取消了,一会我会重新置顶的.
第二台.不接信号线是否有高压,如没有,可检查一下总线电路是有脱焊的地方,联想喜欢用AOC电路板.其视放上面总线脚脱焊的常见现象,如总线正常,测检查行场振荡IC是否起振.如不起振,则检查其工作条件.
第三台,问题一般出在视放电路上,但轻微的偏色看能否在总线菜单里面补偿.视放电路问题一般比较好检修.因为问题单一,相对来说元件也比较少.

网友:
楼主修机只是靠观察为主 要测主要点工作电压.
一,管座高压包.
二,插信号线测行供电,行推动管及供电电压,行场IC供电.
三,是偏色还是缺色?OSD里调试.补焊视放IC.AOC三基色不正常,如视频处理用的是1237大多为此芯片损坏所至.

网友:
一台.先清楚后模糊,高压包坏.......先模糊后清楚,管座受潮.....管座的问题.
二台:没升压,保险是好的!一次电源是好的!查二次电源,630极可能坏!
三台:查尾板各极RGB电压!补焊,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