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点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08-04-26):
有快主板加点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下来了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请问应该是主板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
查CPU主供电的问题, 因该是12V对地短路把

网友:
CPU 12V供点短路,应该是场管击穿了

网友:
测电源插座的对地阻值!一般都是电源保护了 主板上有对地短路的元件!

网友:
如果电源是好的,CPU供电的场管短路或北桥短路,测CPU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哥哥你的板子估计是有短路的地方哦!差这样的故障比较麻纺!

网友:
场管击穿
查电感
换电源········1·1·1·1·1·

网友:
有时候是正常能用
偶尔点一下 风扇转一下就不转
断电等一会再上电
才可以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清楚的?

网友:
CPU主供电

CPU主供电的问题, 因该是12V对地短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