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只认光驱启动,不认硬盘启动

楼主(2008-04-26):
我有一块技嘉8I845PE-RZ主板,BIOS能认硬盘,型号都能显示出,启动后却不认硬盘,光驱能启动,硬盘绝对是好的,光盘启动后去访问硬盘却提示找不到硬盘,只接一硬盘启动,提示 DISK BOOT FAILURE,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看看。我有一片不能重光区启动,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刷BIOS 换数距线 看看啊
换硬盘看看认不认

网友:
楼上的,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还可以有别的方法解决,如果刷bios出问题呢?

网友:
你看你的盘在别的机子在认不认盘!
再用别的硬盘在你的机子能用不!

网友:
分区问题,用DM试下,,,,,,,,,,,

网友:
硬盘跳线问题吧,你可能接到数据线中间端,而选择master跳线吧

网友:
这种问题最牛,要不你就跳线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要是不可以的话那就再想别的办法。。

网友:
估计是跳线的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是分区格式的问题。
是不是主分区没有激活?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我换了主板就可以了!

网友:
先看看跳线吧!
主从有没有设置好啊 1

网友:
问题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age%3D1#pid383286

网友:
换一块硬盘看看,不一定刷Bios 允许硬盘有病.

网友:
如果以前能正常使用的话,可能是分区格式,数据线的,最后是刷BIOS

网友:
“提示 DISK BOOT FAILURE,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是你的系统有问题,你安了系统之后不是好了吗?
最好用系统光盘自带的分区,那样不是很好吗?自己用还是不要GHOST的好,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