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屡烧C5707故障检修

楼主(2008-04-26):
接修一台明基Q7T4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屏幕在开机时图像,不到几秒钟就黑屏,

根据故障大致判定为高压板部分的问题,拆开显示器,用万用表测其中一组的两

个高压逆变管C5707已坏,将坏的两个C5707换下,试机出现正常图像,但到半个

小时左右,又出现黑屏,还有一股烧焦味,再次拆开显示器,换上去的两个C5707

已明显裂开,仔细分析,机子里面肯定还有坏的元件没查到,不然怎么又会把

C5707烧坏,于是把有关的元件都查了一下,发现其中有一个160V 0.22uf的电容

容量变小,此电容是高压逆变部分电容,看来屡烧C5707是这个电容容量变小引起

的,换上C5707与0.22uf电容试机,全部恢复正常。

网友:
一般换C5707后,最好换0.22uF。有的机器出现会明显鼓包现象。这个是通病。

网友:
是不是电容虚焊了你没有补焊导至第二次换上去的三极管又烧了.

这个电容在什么情形下换看情况,不一定都要换.

网友:
0.22uF是明显鼓包了.还有前面供电12伏的保险管也被烧坏开路了.

网友:
还要更换UF9024,0。22UF。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9024不更换过几天还会烧,呵呵.换好件后最好测一下9024输出电压.

网友:
谢谢了,,今天又学到有用的了,我都是直接更换高压条的,啊啊 ,,,下次有这样机器在试试你们说的方法

网友:
刚在学习液晶,
助益不少 .
收下了 !!
3Q~

网友:
根据多年维修经验,小值的电解质电容器的容量最易变小.

网友:
这里高手真多。。
学到东西了。

网友:
要连换三个配件的,C5707两个,9024一个,要不还是要烧滴……

网友:
老毛病了!!!!!!!!!!!!!!!

十万个V什么 -10 请少说废话

网友:
除了上述几种情况外,大家还需注意高压变压器是否虚焊或损坏,必要时还要更换高压变压器.

网友:
学习了
!!!!!!!!!!!!!!!!!!!1

十万个V什么 -10 是不是没有看版规

网友:
般换C5707后,最好换0.22uF。有的机器出现会明显鼓包现象。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里高手真多
学到东西了

网友:
希望以后可以多多学,一般我都是换高压条,很少修的,不过以后可以按照各位的方法试试。谢谢啦!

网友:
请问一下5707能用什么代,能行

网友:
C5707肯定是要换的, 而且是要成对的更换,220NF的电容也是要换的,如果5707坏了还长期通电,那么9024也是要换的, 如果9024也烧了,还长期通电的话,有个给高压板供电的黑色3A的保险也是烧的,也是也更换的,这个保险测量的时候要仔细,有时候这个保险不是彻底烧断了, 只是阻值变大了。。。。用二极管挡,或者带蜂鸣器的档,听声音是不行的。 最后,检查一下换过的几个东西的引脚,最好全部补焊一下。 有个升变压器的引脚一补焊就会发现,里面是空的。。。。。

网友:
这个得看情况,不过大多数电容更换后会解决

网友(2008-07-01):
我的显示器就是电容鼓了,5706也烧了

我的显示器就是电容鼓了,5706也烧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了5707和9024后,把整板都补焊一次,别的都不换,从来没有返修过的!!!

网友:
我修过很多benq71g, 只要把 两个烧了的c5707换了把0.22uf160v的电容换新同时更换p1106或是9024 ,再加3a的保险 最后后把变压器及有些焊锡少的地方加焊,几乎没有出现过返修。但有时会发现屏坏的。
    同时一般都是一组有问题,另一组是好的。更换时一定要成对更换。否则会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真强,分析的很透彻,受益匪浅。

网友:
我是新手,正好手上遇到一台这种机器,型号是767,开机一闪就黑屏,我看到板上有四个5707,不知道怎样检测是那个坏,那个好,还有我没有看到各位说的那个220的电容呀?有那位再说一下?

网友:
我楼上说的对,经验之谈啊,不错

网友(2009-08-04):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屡烧C5705补焊高压板变压器

网友:
5707  高压电容,以及相对应的高压包一起换就基本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