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E800 PCI槽上测RESET覆位点无电压

楼主(2008-04-26):
技嘉GA-8IE800 PCI槽上测RESET覆位点无电压

请问各位大大

原本主板上内存槽下方MOS管烧焦,换好了之后也不开机

假负载上的核心电压正常1.8V,但PG及覆位电压偏低很多
我测量PCI槽上测RESET量覆位点无电压,这是主板哪里的问题呢??

-----------------------------------

感谢各位大大提供的帮助

小弟确认出来应该试北桥空焊,时好时坏`

真是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
其他复位点测过正常吗?南桥供电正常?………………

网友:
测量过南桥有3.3v的供电,应该没错吧!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查是不是全板都没有复位啊,不要只找一处这样问题越来越多,修不了的~!

网友:
先查一下时钟吧,再查复位。不行就追复位电路吧

网友:
是啊,不要把目标集中在一个点上,先要确定各个供电是否正常,再查时钟,最后才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