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子主板 显示845PE 声卡无声音?

楼主(2008-04-26):
主板是个杂牌子845PE,系统安装的是电脑公司特别版 8.5的,开机工作都正常,就是音响没有声音,但设备管理器中的声卡无异常提示(主板声卡芯片alc101),ghost后各设备的驱动都安装完毕默认安装的是inter ac97驱动,后来更换了ac97    adi     inter的声卡驱动都是这样的现象,均无声音,求助高手分析一下原因??????在线等。。。。。。。。。

网友:
首先保证声卡驱动不能安装错误;如果没声,查ALC101的3V、5V供电,供电正常换芯片。手摸ALC101,如果有明显温升,换芯片。(本人水平不高,如有错误,敬请指正。)

网友:
就用ALCxxx的驱动呀不要去试别的ADI,INTEL等 ....
万用表检测声卡边上的电容是否有2.4V左右电压,如果没有.检测声卡5V供电.若有供电,检查电容的对地二极体值....祝你早点找到问题,还要检查CLK 24.5M   声卡和南桥的ACLINK 5根线....

网友:
g不要告诉我音频跳线没插啊...大侠....

网友:
这个问题,驱动绝对是ALC AC“97的~!然后你看下前置跳线接了没有~!还没有的话找声卡旁边一个78L05的一角11V多,中间接地,另一角5V左右,没有5V换了它,有5V打阻值150以下,ALC101坏~!这个是红警老王讲的,修这个太快了~!

网友:
功放ic损坏
更换一个即可

网友:
跳线、供电、IC 这是我的思路,其他坏的就很少了

网友:
安装系统时不要自动安装声卡驱动程序,事后手动安装alc101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