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NZ12间歇黑屏

楼主(2008-04-26):
三星710NZ12间歇黑屏!黑屏之后重启又好了!不知从何下手?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更换MCU试下 大部分都能搞定了 如果不行,可以刷个板试下,还不行的话那只能修背光和灯管了

网友:
2楼的朋友说的也对,最好的办法:外接灯管试一下,看能正常吗??如果不行,则是高压板和主板的问题了。用通用板进行替换来查找故障是最好最快的方法。

网友:
我刚解决一个联想的19屏``跟你的情况一样`不过我的是电源输入虚焊,你看下对你有没帮助``

网友:
三星这个故障属于通病,重写MCU程序或更换芯片就可以解决了,710N的机子大部分要换芯片的,很少单纯刷一下程序就可以解决的,当然凡事有例外,以你现时故障而言,90%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三星的MCU去哪找啊.它是不是有专用的编程器.

网友:
三星这个故障属于通病,重写MCU程序或更换芯片就可以解决了,710N的机子大部分要换芯片的,很少单纯刷一下程序就可以解决的,当然凡事有例外,以你现时故障而言,90%是这个问题了~~~~~~~~~~~  这些都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今天我就修了一个三星的液晶..不过是15寸的..也是开机一段时间后就黑屏..一会又亮..经常这样重复..我写了一下MCU就OK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