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笔记本液晶屏改显示器求助

楼主(2008-04-26):
我买了一个单灯驱动板和单管高压板,其他都能搞定就是碰到屏线犯难了,高压板的接口定义如下:
高分屏用的是30针扁平接口,对应定义为:
        1 GND
        2 VCC
        3 VCC
        4 空
        5 空
        6 空
        7 空
        8 DA0-
        9 DA0+
        10 GND
        11 DA1-
        12 DA1+
        13 GND
        14 DA2-
        15 DA2+
        16 GND
        17 CKA-
        18 CKA+
        19 GND
        20 DB0-
        21 DB0+
        22 GND
        23 DB1-
        24 DB1+
        25 GND
        26 DB2-
        27 DB2+
        28 GND
        29 CKB-
        30 CKB+
而我手头的15寸三星液晶屏接口细看了下是这样分布的:从左到右依次为----1,2脚接地。3,4脚接3.3V电压。5脚单独不知接什么。6脚接地。7,8脚好像是供电。9,10脚像是(红色)信号线。11,12接地。13,14接(绿色)信号。15,16接地。17,18 接(兰色)信号。19,20接地。21,22接信(时钟)号。后面都是空脚和接地。但具体怎么接我就一头雾水了,希望能有好心人详加指点为盼。

网友:
按照你所写的情况,这个屏线是单8位的,要吗??我有

网友:
屏线自己跳一下好了,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呵呵,我什么都具备了,只是屏线接法还没搞懂,就想请教这个。

网友(2009-10-23):
我也是不会!

网友:
呵呵,都是自己该了

网友(2010-01-30):
应该是双六线,不是单八线

网友:
八组,双六.

网友:
楼主自己说的乱,直接说屏型号,还有除了13.3宽以外,我还没有碰到过,12接地34接电源的呢

网友:
30片插的就四种,双8可以代替单8的,楼主自己对一下吧!

要是对不出来,就找这三种,哪个接上地线全通基本上就对了!

菜鸟,欢迎各位老大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