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信息断电丢失

楼主(2008-04-26):
各位老大,本人使用的是TCL网吧用机,主板是华硕OEM的,型号为P5PL TML/S.
今天添加了一根1G内存,在开机前彻底的清理了一下灰尘,安装好后,除了面板接线有问题,纠正后无其他问题。开机后一切正常,就在我关机后准备封箱时,宿舍停电(机器已经关好),来电再开机后,bios设置全部丢失。把电池拿下来测,只有0.6v。以为是电池没电了。但是换了一块新电池后,结果还是一样。按照BIOS的默认设置是进入不了系统的,这就要求我每次都要设置。
敢问各位老大,这都有可能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自己是否可以排除故障呢?

网友:
换完电池,沿电池正极——CMOS跳线——南桥查。

网友:
谢谢,我试一试
南桥的温度很高,烫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