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70T21行不起振(已解决)

楼主(2008-04-26):
一台170T21的,通电能亮绿灯,无高压感觉,拆开量行管C有150V,B为OV,行管正常.行没起振.量TDA4841的电源脚为10.5V,感觉偏低,顺着查到电原输出断也只有10.7V,把12V的整流管\滤波电容\TL431\光藕都换过了,IC是TEA1504的,还是老样子,请问高手,TDA4841在10.5V的条件下能起振吗?还是这机型要行正常工作后电压才会正常,还是我的思路错了.

妈的,去跳楼算了,好简单的故障,被我钻进死胡同里,还把TDA4841换了,呵呵,想不通的时候量一下推动级,靠,竟然没电压,那个100殴的供电电阻挂了而已,经验不足的后果,行正常了12V也正常了,呵呵

网友:
怎么跟我昨天接到一台联想15寸的机子故障一样呀,我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不过还没有答案.TDA4841在10.5V的条件应该可以起振了,我在怀疑是不是行推动电路出了问题,你先看看TDA4841的8脚有没有脉冲电压.

网友:
呵呵,没示波器啊--------------------------------

网友:
用万用表也可以大概测一下嘛

网友:
太好啦,我的问题也解决了,和你的是一样的毛病.不过我这台是一个150欧的电阻,我没有,在ATX电源上找了一个50欧的换上,也能点亮,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时间.

网友A:
4841   10.5V已经是可以工作。很多机器在行没有正常工作的时候你去测它就这样的,关键不是在这里,,,你应该测它的HDRIVE脚输出有无行推动信号,一般正常是三四伏左右如果等于VCC电压就是没有行推动信号输出了

网友:
看来我也得多向各位学学了,我也是刚学修彩显的,以后要向大家多多请教了,一定要帮帮小弟了,下次有机会来江西,我请大家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41   10.5V已经是可以工作。很多机器在行没有正常工作的时候你去测它就这样的,关键不是在这里,,,你应该测它的HDRIVE脚输出有无行推动信号,一般正常是三四伏左右如果等于VCC电压就是没有行推动信号输出了

一般正常是三四伏左右如果等于VCC电压就是没有行推动信号输出了
老师的这句话新手都要记牢了

网友(2008-05-27):
有种焕然大悟的感觉,看来技术是相对的,经验和思路是绝对的

网友:
EMC787N显示器无高压.请求帮助.

行场单片的IC为TDA9113,实测数据为:VCC10.3V,BOUT:0.98V,HOUT:0.96V,XRAY:0.12V,
一次电源输分别为标准/实测:  104V/105V,51V/56V,-13V/-11.6V,7.6V/5.2V,15V/12.5,7805IC输出5V,7812输出端10.9V,二次电源74.2V,
注二次电源检测电阻我换了一个大的.主要想考虑,看到没有到启动电压,行场有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