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3870 不亮

楼主(2008-04-26):
客户今天送来一块蓝宝石的HD3870的显卡,说是用的 好好的突然就黑屏啦,然后重启就不亮了
我接好机器一点有信号但是不亮,而且显示的行场频率;老是跳,会不会是晶振的问题,还有可能就是主芯片的问题么?
[
]
芯片

网友:
新的哦,在保内,不要自己动手了。。。。。。。

网友:
这卡是客户他自己的朋友给他的,上面什么都没有,连质保的标也没有
客户说让修,不管有没有保

网友:
我手上也有同样问题的蓝宝石显卡,期待答案。

网友:
....... 高档货 就事麻烦 .. 都不 敢搞..

网友:
不知要多少钱一块呀 挺想要一个???????????????

网友:
你有没有量过晶振,如果它正常的话,那就试烘一下主芯片。我碰到过几片,都试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晶振换过的,主芯片暂时还没动,免得搞出外伤来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没得救的了.现在这个社会是要数量不要质量的了.我以前在工厂时.刚打出的板都会有很多不良品的.老板说,为了减低生产成本也实在没办法的.呵呵.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做维修的就得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