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的845GV风扇转一下就停故障已修复

楼主(2008-04-26):
去年小弟发过<升技的845GV风扇转一下就停>的贴子,最终没修好没赚到大洋,今天小弟又收到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而且是一模一样的故障现像,就是不装U,通电不会断电,只要装上U跑到C1就断电,过一二秒钟又自动通电,这样反复,(具体型号是升技BG-72,怀疑是该型号板的通病),当时考虑到能跑到C1就断电,所以重点就是查内存供电,结果在通电的瞬间测得的内存电压,U的电压都是正常,上次也有兄弟说是IO的问题,可小弟暂时没有同型号的IO,所以就没有动手,突然想刷一刷BIOS(毕竟这个要简单一点^_^),取下BIOS芯片,装入编程器(我一朋友的,极品,西尔特的四千多大洋),开始刷BIOS,当进行到芯片校验的时候出错了,以为是芯片没放好,反复刷了几次都没成功,NND原来是BIOS芯片坏了(丢入马路,填一下路也好),换一个一样容量和电压的BIOS芯片刷好装入主板中,装上U,没装内存,开机,还是老毛病,唉,不死心,又装入内存试一下运气,通电,一路跑26,真爽.

网友:
可能就是没有装内存才断电的吧~!!!!你开始就装内存的话可能会更爽啊~! :lol :lol

网友:
开始的时候是全副武装的,U跟内存都接了.后来确定是BIOS芯片的问题.

网友:
很多主板都是不装内存或插槽接触不好 开机转一下就停

网友:
不象是BIOS的原因,是不是内存接触不良引起的啊!

网友:
维修这东西太奇怪了,有的问题 很多人解释不清楚。

网友:
那你有没有量一下你那个(丢出马路)的BIOS,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呢?
那就可以知道是不是你那个BIOS的问题了.

网友:
这样子也可以呀!!我也要试试看看,因为我也收到这样的板子.

网友:
以前那个BIOS芯片确实是有问题,用编程器刷了几次都刷不了.而且以前是都装了U跟内存的,内存金手指擦过,内存插槽也清洗过,内存确实是好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有的主板就是要装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