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USB供电不足。

楼主(2008-04-26):
我的主板USB供电不足。插上USB他会自动断开。摄像头也是这样。一下灯就熄掉了。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
摁..你查下给5V供电递线路..
  如果还不行..
做南桥了..

网友:
大哥不会这么严重吧!要换南桥啊?还又别的办法吗?

网友:
别的方法,我这边都是让客户买一张PCI转USB的卡,20~30块,比修主板划算!

网友:
对 买一张PCI转USB的卡,20~30块,比修主板划算!

网友:
测量中间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在正常的前提下,测供电是否达到5V,不对查相应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