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低级错误!!!

楼主(2008-04-26):
各位老师好,小弟前几天犯了一个经典的低级错误,现说来听听,大家引以为戒哟!
     前几天得到一块技嘉的GA-K8N(外加754闪龙2500+,AVC原装风扇),算是朋友送的吧,蓝色大板很漂亮,做工很好,欣喜之余并不忙着装在我的服务器机箱里,正好以前还没研究过这套系统,先研究下先,接上电源、内存,硬盘,显卡,开机做系统,一切正常。好了,装机!
     问题来了,本来好好的一套系统装机后,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主板上的通电LED灯也是亮一下就来,奇怪,应该是有对地短路的地方,但之前我试过并没有任何问题呀,由于我的服务器机箱太大,不方便检查,之好再拆下来试,谁知拆下来试机就好了,问题清楚了,主板本身没问题,出在机箱上,但我的这台服务器机箱是联志霸王龙的,做工质量没的说,我用了几年了。经过仔细检查,机箱底部的固定螺丝中有一颗多余的螺丝,这颗螺丝上面没有对应主板的固定孔,会不会是这颗螺丝与主板背面的焊点形成了短路?于是把这颗螺丝拧下来,主板装回去,开机,滴一声响,主板正常启动,故障解决!
     我晕,一颗小小的螺丝让我忙了大半天!

网友:
今天,还是这块板子,到底还是毁在了我手里 ,又弄来块小影霸5200的显卡,在装的过程中手里的螺丝刀突然滑了下去,砸到了I/O芯片上面,由于螺丝刀比较重,我心里当时就颤了一下,装好后试机,果然,开机后不过内存,诊断卡显示C1

网友:
拿过来我给你把IO换了!

网友:
小鱼儿,你早说呀,我们这里小县城也没那种IO,已经发到济南去了,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