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修理请教

楼主(2008-04-26):
本人初学修理,有一个达硕电源(ATX-300WB+P4)有5V起动电压,短接绿色线后无电压输出。测7500的12脚没有电压12~20伏,只有2伏左右。14脚没有5V输出。4脚为0,应该是没有保护,请问应该如何检修。
另是不是有5V起动电压就证明辅助电源是好的?12脚的12V是主电源供的是不是。谢谢!

网友:
你应该先检查高压部分的电路/
  检查通过变压器的跑线
    一般都是电源开关管坏掉引起的.

网友:
TL494(KA7500)12脚为供电端.如电压低可将其供电引脚吸空.如果电压有回升正常,则为此芯片损坏.如还低则为其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限流电阻(限流电阻明显烧黑)等相关元件损坏.

网友:
开关管都是好的,我试过,这个12V是主电源还是辅电源供电的,谢谢!为什么是要短接绿线后才有(好的电源),我现在短接后只有2V,应该怎样查。谢谢!

网友:
如果是半桥式开关电源的话,KA7500(TL494)12脚供电是由辅助电源供电的.你这个应该是KA7500损坏了

网友:
先换7500和TL494,还不行的话,达硕电源有通病的,好爆电容,再一个是光电,和TL431损坏多。

网友:
谢谢各位,今天一天没动,明天继续修!然后再来请教

网友:
换IC或检查开关管的好坏或代换 一般都是这两个地方做障多

网友:
今天修好了,这个电源与别的不同,7500的12脚是通过一个三级管来供电的,一直没注意它。还有有时电脑关不掉,一关就重开机也有可能是它坏了,我用线把它EC短接后就是这个故障,以前几个这个故障我都拆了,应该是它。谢谢楼上各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