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IC测试作业指导

楼主(2008-04-26):
电脑IC测试作业指导!好东东
**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电脑电玩厂
**ELECTRONICS CORP., LTD

文 件 编 号

IC 74系列/40系列测试
操作指导
生 效 日 期

仪器名称:万用型IC烧录测试器。

仪器用途:测试74系列/40系列IC。

准备:接通AC 220V电源,在电脑主机上按下POWER键,电脑开始自检,在电脑提示下,输入相关命令,进入C:\>画面。

测试程序:

4.1
在C:\>下输入CD ALL07 再按“回车”。

4.2
在C:\>ALL07>下输入ACCESS后,再按“回车”进入主菜单。

4.3
在主菜单下下拉TESTER菜单选择“1.LOGIC IC”再按两次“回车”进入UNIVERSAL

PROGRAMMER画面。

4.4
选择“N”,输入IC型号,按两次“回车”后选择“F”进入“READY TO TEST”状态.

4.5
将IC插入IC座内,按复位键,开始检测。

4.6
如检测时电脑显示“OK”,则判定该IC功能正常.如检测时电脑显示“ERROR!!”则判

定该IC功能不正常。

4.7
测试完毕选择“Q”键,再按“回车”,则回到主菜单下并选择“QUIT”菜单,再按“回

车”,再按“Y”键退出,在C:\ALL07>下输入CD\,进入C:\>。

4.8
按POWER键关机,再切断AC 220V电源。

拟制
审核
批准

网友:
主板中复位门电路不好判定好坏,用编程器可以吗?程序可以上传一个?

网友:
好像不用那样吧一般怀疑IC坏了,直接用替换法,一换不就完吗,还用测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