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电压怎么测量

楼主(2008-04-26):
第一个的红点是MOS管的S级,主板上什么1.5V啊、2.5V啊好像一般都是此腿输出的,量对地应该可以大概判断一下桥芯片上的情况,没有小值就可以,如果要问一般多少为合适呢?我不知道,估计没标准答案
这句话量对地电压,一支笔接测试点,另一支笔接哪啊?

网友:
可看看这一篇:
主板测试要点图示(修订稿)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488-1-1.html

网友:
好象找不到,我问的问题的回答啊

网友:
测电压当然是黑笔接地,红笔接测试点啊。(你不会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地”吧?)…………

网友:
楼主连电压都不会测,估计没到 基础版块 学过。你不可能啥都问。
太低级的问题,没人会回答你。

如果要问一般多少为合适呢?我不知道,估计没标准答案
-----------------------
这个答案在上面的帖里,图片上不都标了电压????难道你看不到?

这句话量对地电压,一支笔接测试点,另一支笔接哪啊?
-------------------------------
红笔接测试点,黑笔接地。

强烈建议你(也希望所有新手)到这里学一下,然后再提问。知识是自己学来的,不是问出来的。

〖维修基础版〗
http://www.chinafix.com.cn/bbs/index.php?gid=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