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错误,求明确解决办法

楼主(2008-04-26):
CMOS/GPNV     Checksum    Bad

Press    F1    to   Run    SETUP

Press    F2    to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ue

按F2可正常使用....但CMOS值不能保存....重新开机.....时间回到1999年...

换了电池...没解决问题....短接了CMOS复位...也不能解决.....
求助高手...该如何检修???

网友:
测量CMOS跳针上的电压是否超过2.5V,如果换过电池不行应是主板的故障,查CMOS电路,包括IO,南桥,晶振及周围的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