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黑线问题

楼主(2008-04-26):
大家看看图片吧,看看还有救吗?
不好意思没有描述清楚15寸液晶
杂牌2013的通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显示器是液晶还是CRT啊!!

网友:
如果是CRT,查一下视放部分,场扫描,输出电路.如是液晶.排线,屏.

网友:
液晶15寸的屏,用的是2013的通用板
就是不知道是屏线的可能性大还是屏的可能性大
不敢盲目动屏

网友:
屏坏掉了,没的救                         ~~

网友:
屏的问题,没有得修

网友:
是啊如果是屏不好的话是修不了的啦 :) :) :) :) :) !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坏了,哈哈,,,,,

网友:
:L 是的,,屏幕坏了,完全没有修头....

网友:
屏坏掉了!!!

网友:
用代用板一换即知,包括高压板,都换掉,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咳看来没的搞了
屏我是修不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