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SD150SX82的屏

楼主(2008-04-26):
请问联想15寸 HSD150SX82的屏,能用哪种型号的驱动板点亮,谢谢。

网友:
x82 x84 都是有专用的板子免写程序,45一块,不过做好是换mcu,这两种屏常用的都是ali 的6759,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我的就是MCU坏了,MCU型号就是M6759。

网友:
机型号是?????????我那边应该有拆机的原装板,

网友:
机器的型号是联想LXB-L15

网友:
我这里有免写程序的板,接上就好了,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