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的各组电压问题!!

楼主(2008-04-26):
一台LG500E,按了关机键,各组电压还在,如二次电源的55V
105V等,G1,G2都有,是正常的吗
换句话说,按了关机键,指示灯息了,显示屏也没显示了,可是行管,以及视放板等等各组电压都还在,
显示器

网友:
肯定不正常了,按了关机键后电源部分就应该停止工作,怎么还会有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