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不上QQ

楼主(2008-04-26):
有一硕泰克845PE 主板装不上QQ装上QQ后一打开就提示QQ程序出错发送错误报告,把主板换在其他两台机子上也是同样问题装了N 个版本系统试过都不行,BIOS  也刷了 芯片也换了刷了两个不同版本的BIOS还是不行请大家帮帮忙.搞不清是哪的问题.

网友:
是你的BIOS的时间问题.
你把时间设置一下.问题就解决!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你装2008版的QQ把时间改成2008啊,要不然是不让装的啊,呵呵

网友:
呵呵,没有遇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今天在这里学习了,上次修过两台QQ游戏无法下载的电脑,检查系统自动更新都是关闭的,下载系统更新包升级系统后问题都解决了,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我也有碰到过,你把时间改一下 就OK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清COMS,内存换了个插槽。在装就好了。不知道究竟是COMS还是内存插槽,

网友:
coms 时间错误 ,我经常遇到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来是这样 。。。

网友:
这个不是硬件问题 一看就是软件问题 从新GHOST个系统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谢谢大家的帮助,今天试了一下清了下CMOS把时间改了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太对了,看来你是高手。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LZ  估计是主板的系统时间有问题啊!!! 查查看看吧,有些病毒会更改你的BIOS时间的,我这里遇见过系统时间改到2099,装不上QQ啊

网友:
是时间的问题!
装不起QQ表现为点QQEXE安装程序没有反映!
是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年前我修过,要价40,一分钟搞定.....................................

网友:
遇到过时间不对,无法安装杀毒软件的问题,今天又学到了,QQ也要时间准确才能安装的。收益了 。

网友:
这类应该是软件方面的问题,跟硬件没有关系的

最近我这边还出过一运行QQ程序,在QQ医生自检测的时候,系统就自动重启了。
最后查出来可能跟该机的小哨兵硬盘还原系统有冲突怎么的。但这个还原系统是不可能去掉的。
出问题的QQ版本是2008Bate1,最后装回2008新春贺岁版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啊,遇到不能上QQ,做了个系统就可以了啊!

网友:
清理一下主板   在试试啊 。。。。。。。。。。。。。

网友:
二年前我就遇到过,改一下时间是一切搞定,这个是软件故障!

网友:
你的系统时间对吗,或者换个U看下呢我也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