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电池显示的参数

楼主(2008-04-26):
惠普笔记本电池显示的参数

HP的笔记本在BIOS的battery information选项中看到了许多参数
惠普目前较新的机器如4200,6230,8230以及bios版本较高的nc4010,6000,8000的bios中都有一项battery information,这其中是有很多

非常简练的代码,这些其实是代表电池的一些参数。 包括nc6000/8000/4200/6220等,对于比较早期的4000/6000/8000可能需要您升级版本较

新的bios才可以看到battery status这一项。

BSN ..........电池序号(battery SN)
C1 .......... 电池的标称容量,单位:mAH(capability)
C2 .......... 电池的实际容量,单位:mAH(capability)
C3 .......... 电池的当前容量,单位:mAH(capability)
ME .......... 最大错误极限(maximum error threshold)
CC .......... 充电次数(cycle count)
T ........... 当前电池温度(temperature)
TV .......... 当前电池电压,单位:mV(terminal voltage)
C ........... 当前的输入电流,单位:mA(current)
DV .......... 设计输出电压,单位:mV(designed voltage)
MN .......... 生产厂商(manufactory)
CV1 ......... 见下(cell voltage)
CV2 ......... 见下(cell voltage)
CV3 ......... 见下(cell voltage)
CV4 ......... 见下(cell voltage)
S ........... 电池的状态代码(status)

部分参数说明:

C1,电池的标称容量,C2,电池的实际容量,有了这两个数据,当有人怀疑电池只能使用较短时间时,即可以通过对比C1,C2的数据来判断是

否是由于电池的问题造成的,如图1,由于这块NC8000的电池的实际最大容量仅剩下2000+,还不到标称容量的一半,所以如果充满电后只能使

用1个小时多一点,就是很正常的了。

ME,最大错误极限(maximum error threshold),初始状态为3,也就是说电池可承受的最大错误应为3次。

T,当前电池温度,有的人觉得自己的电池也在更换范围内?如果温度在40度左右甚至更低,请放心使吧。

C,当前的输入电流,如图1,电流为-2004,表示电池处于放电状态,电流强度2.004A,如图2,电流为1673,表示电池处于充电状态,电流强

度1.673A,如图3,电池充满电,仍由外接适配器供电,电池输入电流为0。

DV,设计输出电压(designed voltage),但实际工作电压要比这个高,hp的适配器输出电压18.5V。

CV1-CV4指的是对应的各组电芯的电压,因为通常来说hp的上述机型使用的是6芯或8芯的电池,所以应该是两个电芯为一组计算电压,如图3,

CV1为0,则说明其只有3组电芯有电压,即为6芯的电池了,各组电芯串联,所以CV1-CV4的电压总和应该约等于上面的当前总电压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