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KX31开机故障

楼主(2008-04-26):
今天接清华同方超锐K431的本本,开机电源批示灯常亮,光驱能弹出,但也没有显示,检测3v 5v正常,请问,现在该如何入手,开机CPU风扇不转,但过3分钟左右,CPU散热铜管温度升高,请高手指点!

网友:
CPU发热说明是已经被供上工作电压了,同时散热风扇就应该转了呀,你可以从风扇不转的线索下手,检查一下主板附属电路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按下显卡看看亮不亮
前两天修一个一样的机器。现象也一样

网友:
你用数码卡跑一下看跑什么数,那样好判CPU没工作还是跑不过内存或显卡

网友:
真是奇怪,回这本本风扇底部非常多的灰尘,我用洗板水整个清洁完成后,本本居然都正常了,拷机三天,玩传奇,都没有什么问题,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