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急救,求救~~`

楼主(2008-04-26):
翔升815主板,刚开始故障为主板能正常进系统,不过用着用着会突然自动重起,一看主板电容爆了14个,更换电容后不会自动重起,但关机变马了自动重起,换过IO,故障还是一样,麻烦高手给个维修思路,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的主板上面爆掉的电容是哪几个部位的啊,有没有查一下主机电源输出的电压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
电容爆的位置很广``分布整片主板啊``电源换过``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
高级电源管理模式修改过吧?

网友:
BIOS恢复默认设置,CMOS放电

网友:
把所有的pci设备拔掉后再试试看

网友:
网卡很容易引起,这毛病的啊。清COMS。.

网友:
清了CMOS,后重装系统试试看,或许会行
我碰见过这种情况,这样就好了
什么原因我也不懂,望高手指教

网友:
看看BIOS的设置  主要是电源和唤醒的那块 电源故障也能导致

网友:
系统从新GHOST了吗 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机箱按妞有问题!

   把复位按扭拔掉!!!!!!!!!!!!!!!!!!11111

网友:
各位同仁你们说的问题``我全做过``刷过BIOS`主板上什么都没插`只插显示卡`,系统重做过``,后更换BIOS旁边一7407门`故障排除``谢谢大家的发表`

网友:
  高手们 ~都说了, 我没什么说的了。

不过 我看贴回贴~

网友:
呵呵,我正在学习中啊,换个门电路芯片就好了啊,我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得换换这个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