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笔记本液晶屏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8-04-26):
前几天买了个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7f0766795a62.jhtml
笔记本液晶屏测屏工具。
我想问下,现在的液晶屏是看屏自身的接口来确定该用哪种测试屏线,还是看笔记本自身的屏线来确定用哪种测试屏线,再比如说同样30针的接口,有可能用2种不同的屏线才能点亮吗?

网友:
没听说过 30针接口的线是一样的  20针大口的也一样 小口的分L1 L2 等 不可以通用  14针也一样的 有的上机器不一样的反馈芯片不对  有些厂商做在上面特殊反馈信号的 信号不对就不会亮

网友:
一般比较多的屏线,基本就是20针和30针 针插,20针和30针片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