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怪的硬盘现象

楼主(2008-04-27):
一个老昆腾,20G的 MHDD扫 全好,一用DM分区就卡死,然后扫描有坏道,用PC3000清掉坏道,MHDD扫又好,可是一DM又卡死。怪啊

网友:
是硬盘的固件出了问题了吗?重刷一下它的固件试一下。

网友:
有时修好的硬盘不要用DM分区,用F32这个软件更好,可以试下

网友:
要分区的话   我个人还是推荐用DISKGEN
比较好用

网友:
头老化了吧。出坏道的时候扫下看 是哪个头就砍掉那个。

网友:
不对!硬盘是好的话随便用什么分区软件都应该份的起,如果份不起肯定是那里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