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刷24C的问题

楼主(2008-04-27):
我的24C编程器是直插式的,遇到贴片的24C,该如何刷新呢?是不是有什么转接座,哪位大哥能否贴个图?

网友:
对的,用一个八脚的贴片转换座就可以了,我这个有

网友:
也又贴片的转换座子的,论坛的配件商城就有买

网友:
非常好做呀

好做的很自己做一个不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个转接的,但是不好用,所以我一般是用飞线的,呵呵

网友:
有转的接座的  这的是16脚的  但用它 总是写SOP-8的

网友:
简单的可以用飞线,如果只是偶尔用一次。

网友:
晕牛人无处不在哦   改天 哪位把 飞线的图 拍上来

网友:
我买编程器都有转接器

网友:
本人做了好多座了。给大家看看/

网友:
本人做了好多座了。给大家看看/想省钱和省时间的可以自己做一个哇。

网友: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
44脚的也飞啊,强的,其实淘宝上有卖的,八块钱一个,

网友:
做维修的就是牛人,很多工具自己可以做。

网友:
24RF08BN是不是老一点的编程器用不了啊

网友:
做是可以做.编程器要是不支持再会做也不行

网友:
还是买座子刷芯片比较放心些。。。。。。。。。。。

网友(2008-07-08):
转接座也超便宜了了,我现在一般用的SOP16的要备的,TSOP48的也要,
PLCC44的也要,PLCC44-40的也要,